关于VinDetector电路的凝惑

楼主(2013-04-25):
分析,vin19V经PR104和PR108分压后,PACIN点输出应为9.5V,又经PD102 4.3V稳压管稳压为4.3V,则PACIN点输出应为4.3V,
但实测为3.25V这是怎么回事?我分析错了哪里?

网友:
这里应该看393电压比较器的输出吧,电压比较器输出应该是3.3V,这个3,3V的驱动能力比分压得到的9.5V应该大很多。

网友:
393根本就不会输出电压,只是当正相大于反相时输出端开路,所以这电压是VIN上拉的

网友:
坐待高手解答

网友A:
PD102 稳压管固定的击穿电压为3.3V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PD102 稳压管固定的击穿电压为3.3V

PD102击穿电压为4.3V,19V经两电阻分压后为9.5V,9.5V-4.5V应为5V电压,怎么为是3.3V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PD102击穿电压为4.3V,19V经两电阻分压后为9.5V,9.5V-4.5V应为5V电压,怎么为是3.3V呢?

PD102的击穿电压为3.3,这应该是叫二极管的钳位电压吧。所以PACIN的电压就等于二极管的钳位电压,所以电压为3.3V。其实不管VIN被分压为多少,只要大于二极管的钳位电压,其输出就等于钳位电压。描述的不太清楚,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得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