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下各位大神,电路复位是怎么复位的?

楼主(2013-04-25):
求分析具体点啊,小弟理解能力差点

网友:
问题太笼统,就不能问的详细点麽,

网友:
复位信号为低电平时,芯片内部的电路就会按预先的设计,完成芯片中寄存器清零的操作,就是这么复位的。

寄存器是怎么清零的,你不用关心,你只需要知道,电路图中复位信号后面有#或-的时候,只要是低电平,就是复位有效

但你要必须理解的一件事情是,大多数电路中,只有信号为高电平时,才是正常的状态,复位有效不等于状态正常。

网友:
来人啊我也好像只到

网友:
谢谢大哥了,基础还是欠缺  我觉得我还是多看基础的吧。听不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