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cq40的一个奇怪问题?

楼主(2013-04-25):
前几天修了一台HP CQ40 电脑什么都正常,就是不能按光驱和插移动硬盘功率大的USB设备,一按光驱和插移动硬盘电脑立即重启,一开始感觉是5伏电压功率低造成,上管下管 系统供电芯片都换了,故障依旧,南桥也换了还是不行,有碰到类似问题的请赐教?
芯片
供电芯片

网友:
5V虑波电容坏了

网友:
解决了吗?路过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