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查cpu应该输出多少的电压

楼主(2013-04-25):
在贴上经常看到高手看vid信号判断cpu电压,但不知道那个电压时怎么计算出来的,求解。

网友:
CPU电压VID信号线到电源IC,在由电源IC控制MOS管给CPU供电

网友:
cpu电源管理芯片的图纸里有表格的啊

网友:
数据手册里有,不过775的板子供电已经骗不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