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oc 915SW+黑屏的检修

楼主(2013-04-25):
     打开后盖测电源5V,正常。摘下电源高压板,短接5V和ON/OFF和ADJ脚灯管能点亮,说明电源高压板没有问题。判断驱动板有问题。它是RTD2025L+RTD2120L组合,用电流表侧它的电流在80MA左右,证明它没有短路。最大可能是MUC数据丢失,找编程器写进数据后成功开机。

网友:
刷了一下就好啦 ???

网友:
会计刷过,LOGO没有了吧,呜呜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的,那个程序是两个。同时刷进。

太深奥  还不是我这个阶段能接受了的   我刚进这行

网友:
我有台LG的,没程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