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3-04-25):
本人做bga的时间不长,今天接收一个t400的显卡问题,判定为显卡问题,更换新显卡时,同事说t400的显卡难做,同事去做的,做了第一次是不亮,第二次同事说不能在做了,在做能把芯片干坏。我很奇怪为啥t400这么难做
芯片
显卡

网友:
大胶了的 我也一个也没有做好 换主板了

网友:
板子不一样吧

网友:
板子上3个芯片离的太近,又是灌了胶的,取下一个芯片,其他的芯片很容易爆珠,真心搞的烦!完全靠人品了!

网友(2013-06-06):
T400 t61罐胶的90%成功

网友:
T400 比较好做只是SL400 不好做

网友:
IBM的灌胶,不同凡响的,见到这种板子就怕,是BGA问题都是换版的多,做的成功率我想没有谁敢很保证吧。。

网友:
我也认为T400的显卡不是特别难做 吧锡纸包好基本上没什么问题啊

网友:
做倒是好做,就是个人感觉取显卡的时候,挑的时候有点难度,每次都怕把板子弄掉点

网友:
我也觉得难做

网友:
换了也不能保证成功,费时费力,一般加一下不行就换版了,

网友:
一般都是加焊,成功率80%,但是返修率也高,要占10%。

网友:
T400很不好做。不是开机亮了就是做好了。要进系统切到独显才能确定做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