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种mos管有代换型号吗?

楼主(2013-04-25):
各位前辈 华擎G41 cpu供电短路 mos管上管击穿。就是这种型号,有代换型吗

网友:
不装不行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只想知道,能改个别的代换吗,发现这种mos价格不菲啊

去其他料板上找一只上管随便换,G41的主板上775的CPU,功率再大也顶多100瓦,不是特殊情况不会烧的,显卡上也有见过这种封装形式的管,主板上少见。

网友:
只要功率不低于它都可以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