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城M1931,闪屏带花屏!

楼主(2013-04-25):
     桌面背景上的白云带黑边,屏幕一闪一闪,我朋友戏称打雷了!  哪里问题?

网友:
很难说啊 !驱动板,屏电源都有可能,你要一步一步的排除。

网友:
把驱动板的电容换了试一试

网友:
电源板看看有没有电容爆浆了!!1

网友:
驱动 和 屏基板 都有可能哦   一步一步的排查

网友:
换条屏线(排线)试试。

网友:
这个是老毛病了,屏线问题!

网友:
液晶屏的问题,换个屏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