硬盘根目下的文件格式下化后怎么恢复?

楼主(2013-04-25):
昨天我拷了一个AVI的视频文件(单个文件为15.9G)到一个移动硬盘的根目录下,然后进这硬盘进行快速格式化,格式化后,用超级硬盘数据恢复SuperRecovery这软件却只能扫描到这个文件的前2G,其他的扫描不出来,是怎么回事?是不是根目录下的文件格式化后就恢复不了?
数据恢复

网友:
是ntfs分区的话,如果这个文件的文件记录号小于32,格式化过程中就会清除文件记录,这样就只能按文件类型来恢复,只扫到2G,说明文件有碎片。如果有文件记录,没覆盖的话一般都可以恢复。
另外,4G以上大文件删除后(不是格式化),文件记录80属性的datarun会清空。这时要恢复就需要一定技巧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