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快来看看关于500P刷BIOS问题 !!11

楼主(2013-04-25):
我是想问下  我刷的这个过程是不是对的 ?

第1 板是ASUS  P5QL-PRO

第2 用西尔特500P编程器

芯片是MX 6081114
          25L8005PC-15G

先选择器件 ;

选择25L8005  不知道是不是选对的   ?

先读取芯片内部程序保存好 !

在这里保存时候  保存类型怎么选? 大师们给我说下    第1个是是 all file   格式  第2个是.hex  格式        第3个是motorola S-Record格式           最后一个是.bin格式   在这里一般选择哪个   大师们指导下小弟   万分感激!!!

接下来 擦除芯片  ! 显示擦除成功!!!1

然后选择  载入工程文件  !

但是我选择载入工程文件后  提示就是图上这样    ;“不支持该工程文件    ” 这个 是怎么回事  ?强大师们知道下  谢谢 !

为什么会显示不支持该工程文件   这个是我从ASUS官方下载的  不会错呀 !是那里出问题了  师傅们给我说说 !!!

官方下载的解压后就是这个文件  后边是.ROM   难道官方这个不能刷  格式不对  ?

我下面继续操作  刷

我现在就是不明白 为什么老是提示 不是工程文件   不支持该类工程文件   那位师傅告诉我  是不是哦操作错了 ?还是那官方下的那格式不对 要怎么处理  ?
徒弟我是不会操作,请各位师傅说下  为什么会出先这个不支持  ?万分感激  !!!!!
我是按  :选择器件 -------读取-----储存------擦除----查空----载入工程文件------烧录------校验   执行  !

就那步 我不知道我们 会提示不是 不支持

还有下载的 技嘉的官方的  解压后:

我载入时候学的是中间这个   也提示 不支持工程文件  难道呀改 后缀  还是  *脏话*作不对  ?跪求师傅们知道下  万分感激!

网友:
师傅呀 我刚看了你给那 教程   我按你那操作  我的这步和你不一样 不能选择 文件类型  !

这个是你这个教程上的  可以选择文件类型   可以选择装入模式     清缓冲区使用  这个你可以选  我的不可以  要怎么设置 下面图是我的 你看看  怎么搞 ?

我的500P是这样的  不能选择文件类型那些   也不能清楚缓冲区前面选  你看 这个怎么设置 ?

网友A:
保存的时候无所谓后缀名,你自己知道是哪个文件就行,ROM/BIN什么的都行.至于后面找不到工程类型我不知道,因为我用的不是这个编程器,不过或许与你的编程软件版本有关,你换个新版本试试.

网友:
保存时  选中bin文件保存    刷不起有可能元器件选择有误, 有的能读不一定写的进去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121038-1-1.html参考一下吧

师傅看下 呀  给我说下 指导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保存的时候无所谓后缀名,你自己知道是哪个文件就行,ROM/BIN什么的都行.至于后面找不到工程类型我不知道,因为 ...

官方下的最新版本

网友:
为什么要载入工程文件。
没有其他文件载入的项目了吗?
载入时,不能选就不选了。500P我不太记得了。手里没,无法测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