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知道大家有没见过这个问题,反正我不懂 ,请大师帮我

楼主(2013-04-25):
今天送来一个台式机,说系统报错,心想做个系统吧,  靠还是不行,还没进到系统就报,,,系统没安装好,,反复装了好多次还是不行。 最后把硬盘,内存,,,,都换了,还是不行。不知道是不是桥的问题。求大神帮忙啊 。 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你装系统不装驱动看一下呀

网友A:
你说报每系统没有安装好。,解压正常完成了吗

网友:
如是新型的主板,要改IDE模式,或换多几条数据线和电源线,SATA口和IDE口的试了没有。

网友:
新板还是比较旧的板?什么型号?如果是旧板看一下电容有没有坏。遇过电容坏装系统报错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说报每系统没有安装好。,解压正常完成了吗

加焊桥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