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4920G花屏,求助!

楼主(2013-04-25):
宏基4920G花屏,INTEL芯片组,ATI显卡板,机子的屏、屏线、内存、CPU、显卡上的电容和CPU的电容都换过了,显卡也做过了,现象还是一样,大虾们指点下,这啥情况! 这上面的线条随时在跳动着,有时候很密,有时候又慢慢变少,然后又变密!

补充内容 (2013-4-26 09:25):
今天把主板外接了下,外接一切正常,但内接花屏,这真拿着头痛啊

补充内容 (2013-4-26 14:40):
本帖已解决,详情  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forum ... d=642921&extra=

网友A:
显卡芯片换过吗?

网友:
加焊显存试试呢?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显卡芯片换过吗?

只加焊了,没换,还没确定是不是显卡问题呀

网友:
这个情况还不做显卡啊

网友B:
外接显示器看看嘛

网友:
看起像屏的问题    只有更换显卡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外接显示器看看嘛

对呀,我怎么给忘了外接下呢,如果外接都花,那就不用犹豫了,但如果不花,那就不好办了呀!

网友C:
要是换过屏了  就换显卡

网友D:
我修过这种现象的机子,视屏有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要是换过屏了  就换显卡

嗯,我明天去外接下看是什么情况,我都忘了外接试试呢。换张新屏上去的现象有区别,就是整个屏幕灰蒙蒙的,好像有层雾一样,上面的图像和字都能看清楚的,后来我把原机上的屏拿到其他机子上试完全没问题的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我修过这种现象的机子,视屏有问题

额,刚开始客户拿来的时候我首先断定的就是屏呢,后来换了不行。所以就这样悲剧下去.....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额,刚开始客户拿来的时候我首先断定的就是屏呢,后来换了不行。所以就这样悲剧下去.....

屏,屏线和显卡都换过的话。显存换过没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屏,屏线和显卡都换过的话。显存换过没

显卡没换过,只加焊过,

网友D:
是笔记本吗?是的话,外接显示屏试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是笔记本吗?是的话,外接显示屏试一下

当然是笔记本了,明天去外接试试看什么情况!

网友:
换个改良的显卡芯片吧

网友:
换显卡吧,你那问题我清楚,就是显卡坏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换个显卡试试呢,不太像现存的是

谢谢,已经解决了!

网友H:
楼主外接也花么????

网友I:
屏的供电你测过了 可能屏供电有问题  你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楼主外接也花么????

当然不花呀,上面说明了呀,如果外接都花的话,直接找显卡了,还弄这么?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屏的供电你测过了 可能屏供电有问题  你看看

维修好了的,补充了地址,看看就知道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楼主外接也花么????

维修好了的,补充了地址,看看就知道了

网友:
前几天我也遇到过这个现象,ATI显卡,加焊就好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显卡板上有2组供电,一组1.1V,另一组忘了是几V了,反正也是1.几,参照图纸上的供电是正常的呀,为什么要 ...

我说的是 直接给屏供电的那个芯片 或场管,这种花屏,排除屏 屏线,肯定就是屛供电的问题

网友:
噢噢,你说对了,呵呵,就是供电问题,详细地址我已经补充了。感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