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430 板号la-8131p 不加电,维修。

楼主(2013-04-25):
e430 板号la-8131p

不加电,维修。
拆出裸板,测量了下各大电感,没短路没三五V电压,测pu401   1pin6pin没开启信号  ,这中情况一般
都是有短路被保护,下了份图纸,看了看,直接把pq405拔了,在拿示波器量电压出了但是乱跳, 不行
就慢慢排除吧,测量了下MAINPWON信号为低电平,应该是高的,把pr414断开后测量PD103的MAINPWON为
高了,但是pq406还是为低这样的话pq405就会导通把1 6 pin的开启信号拉低,pq407G级为低正常,这样
排除就只能是pq407坏了,拔了pq407 电压出了,也不跳了 但是还是不加电。郁闷球了,心想测下
ECbios吧,擦,看了看框架没有ECbios  PCH上挂了俩bios,  不死心,又找了找确实没有,此图43页有
时序,看了看时序ec——on都有了,acin ,lid 也都是高电位,触发了电源管理,,电源管理不出
EC_RSMRST#   PBTN_OUT#  信号,想换下电源管理,问了下电源管理多少钱,30块,有点贵,还是在量
量吧!!,没ECbios那电源管理的引脚是怎么被配置呢?我又开始怀疑这管理是不是带程序,就去迅维
里搜了下,很多人说带,最后证明这电源管理里面没程序,实在没的量了,最后买了个,换上了,加电
了,操,恼火,上电到0.12停了,拔电在插电,看了看待机高了,0。05,充电芯片发烫,拔了芯片和高
端,待机正常上电还是0.12,测量2级3  5v 没过,去,接着折腾,修2级电压,测量q2301的G级susp信
号 待机下为高家电后为低正常的啊, 量了下r2301的那一边。尼玛竟然没电压,一般仁宝这个电都是B+
过来的,看图纸分析这个+vsb电压是B+转的,+vsb_en信号为高的时候pq203导通  B+经过pr214 215 分
压后pq202是个P沟道的管子pq202导通B+转+VSB电压 ,没找到PQ202 203就直接去测了下+VSB_EN信号,这
个信号是电源管理的25脚出来的,测量下没有,不知道为什么,大爷的量的有点恼火了,不量了,直接
B+飞了到r2301. ,上电跑信号,亮机。顶了个充电芯片,大爷的这板子上什么东西都贵,充电片都20.

潜水很久,第一次发帖,关键是搜此ec带不带程序的时候看到了一篇错误的帖子,而且还被申贴的盖了
个精华,误导别人,上面说这板子是加电后出。3。。5v  他自己把时序都贴出来了。3。。5v明显在开
关信号上面,怎么可能是加电后出, 仁宝我还没见过加电后出。3。。5V,【不代表没有,只是我没见过

网友:
牛B  请问下楼主直接B+飞线到R2301  需要把P沟道的G机断开么  新手求教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你说的是pq202的G级吗?

是的  这个需要把控制机断开么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是的  这个需要把控制机断开么

断毛线啊,我都没找到pq202在什么地方,也不用。你可以分析下,现在这G级是高电位19v   pq202是截止的,所以B+没有转变成VBS+  说来说去,这个+vbs的电就是B+ ,以前仁宝都是直接B+过来的,这板子就是多了个保护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断毛线啊,我都没找到pq202在什么地方,也不用。你可以分析下,现在这G级是高电位19v   pq202是截止的,所 ...

呵呵 没看到  原来你没找到PQ202    B+是通过PQ202转变成B+ 的  只是多了个保护作用  实际上还是VBS+这个电压对吧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呵呵 没看到  原来你没找到PQ202    B+是通过PQ202转变成B+ 的  只是多了个保护作用  实际上还是VBS+这个 ...

是+vbs是油b+转的。+vba实际上还是B+、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是+vbs是油b+转的。+vba实际上还是B+、

恩  我明白了  多谢你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恩  我明白了  多谢你啊

不客气,谁都是这个时候过来的,慢慢来撒、

网友:
技术可以 就是表达不行 看得一头雾水

网友C:
请问这个电源管理芯片是什么型号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你说的PR2301在电路中是什么作用呢 电源管理芯片没有坏吗

坏了,换了之后才加电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请问这个电源管理芯片是什么型号

kb9012qf  a3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是开机管理芯片损坏引起的开机不触发吗

是的,触发电源管理,电源管理不出pwbtn信号、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PWBTN这个信号不是IO管理的吗 与电源管理芯片也有关系吗

io就是电源管理,一个芯片,人与人的叫法不一样,还有人叫键控。

网友E:
有的时候还在有图纸和有时间的情况下还是把源电路修出来 ,可以学到很多东西。

网友:
不错  就是我看的有点模糊 不好意思 我是新手

网友:
PQ407低电平不正常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有的时候还在有图纸和有时间的情况下还是把源电路修出来 ,可以学到很多东西。

我也想,不过不会,你说说那个+VBS——en信号出的前提条件应该是什么。绑分析下。

网友:
我是新手     有的还是没看懂   能详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