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把电路分开看

楼主(2013-04-25):
那些开机电路、隔离电路什么的怎么分开看,怎么把他们单独分开来看,新手求指导

网友:
在图纸上本来就是分开的

网友:
找出电源电路 系统供电电路 CPU供电电路 这样顺着就知道那些是那些了

网友:
理论上是按各模块分的,只要弄懂各模块的主要部件,就可以根据这些主要部件的外围区分

网友:
找图纸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