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 旭日410A的显卡芯片脚位

楼主(2013-04-25):
联想 旭日410A的机子,板号是DAOLE4MB8D3 REV:D * ,显卡芯片是GF-GO7300-N-A3,焊下时被干扰了一下,忘了记住它的脚位,能从下图判断出哪个是第一脚吗?是图中的右下脚吗?烦知道说一下第一脚是图中的左上、右上、左下还是右下,谢谢。(不确定的请不要错误指导)

网友:
带白点的那一脚  图的右下

网友:
右下角有标志的,拆的时候不用记那么多

网友:
显卡更换

网友:
右下角,那不是有个很明显的标志吗,

网友A:
显卡打黑胶吗,要贴隔热纸

网友:
右下角就是。

网友:
右下角就是呗

网友:
这个板子已经是售后换过的备件板了

网友:
一般都是桥上有三角,跟主板上有三角或白点

网友B:
右下角啊,一般板子都有第一脚标识的,除了些日系板子

网友:
焊芯片从来不记脚位的,因为板上都有标的。干嘛要记

网友:
这个板子已经是售后换过的备件板了,是因为贴的那个LENOVO 的贴纸!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怎么看出是售后换过的备件板?

内存槽子下面的标签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右下角啊,一般板子都有第一脚标识的,除了些日系板子

我也觉的是右下角,但不敢确定,因为通常标志都是白色小三角形,但此处不是小三角形,所以不敢确定其是显卡芯片脚位的标志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显卡打黑胶吗,要贴隔热纸

我不是很懂,之前是只要BGA时看到周边有芯片就加隔热纸。请问是不是只有打黑胶的芯片在BGA时才需要加隔热纸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内存槽子下面的标签

谢谢指导,能确定图中的右下角是显卡脚位标志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不是很懂,之前是只要BGA时看到周边有芯片就加隔热纸。请问是不是只有打黑胶的芯片在BGA时才需要加隔热 ...

一般是黑胶贴隔热纸,这机器贴不贴无所谓,黑胶的话主要是两个桥芯片距离特别近,同时受热,容易波及相邻的芯片,导致爆锡短路,现在联想的好多机器都是灌胶的了,不灌胶的机器仅仅占40%左右

网友:
只要注意看就明白了!

网友:
你这个都不知道 怎么弄显卡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