佳能ix5000电源板故障

楼主(2013-04-25):
客户拿过来问题是 开机电源指示灯亮一秒就灭   查电源板烧掉一个保险   补上保险问题还是 一样   换掉输出端两个50v470uf和35v220uf电容 后开机自检全部正常 6条线  两条9.2v  一条7.5v   不知道对不对
以为完事了   为了万无一失还是打印一下看看  悲剧 打印全空白    怀疑我换上去的电容规格和之前的不一样    找了半天找到了差不多的换上去  不知道怎么了  输出端3个保险全烧掉    换保险换电容  又有电压了   开机又亮一秒就灭     现在通电全部没电压  大电容也没有电压           给这个大电容打了好几次了   半个小时后还有电

网友:
大电容没电压要看下桥有没输入呀,应该是保险烧了,可能前级有短路。  半个小时后大电容还有电是不是电路没起振啊。我是新手,望高手出现

网友:
不会吧    大电容3oo  都没有   前段问题  看桥堆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24V的电压,换电源IC看看!

网友:
开关电源如果烧保险,取样反馈电路肯定不对,检查取样电路,如果是他激开关电源,要检查控制集成电路

网友:
楼上正解,还的看负载有故障没,可以假负载验证

网友:
按你的描述,应该是PWM芯片有问题,检查前级和反馈跟光耦   好了记得告诉我们哦

网友:
修好电源板后,不装打印头再试,有可能打印头短路,一连串烧掉电源板

网友:
楼上正确,串烧机,打印头主板电源全部烧。有可能子车下面塑料也容了那种

网友:
这个明显不是电容的问题,主要问题应该是开头管和PW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