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ST90进水后风干回放按键失灵故障解决

楼主(2013-04-25):
三星ST90进水后风干按键失灵故障解决第一次修相机:
首先测试按键除了回放键其他都正常,排除其他问题,就只有按键问题了。开始拆机,去掉防护带,取下电池、内存卡,取掉周边螺丝。

因为按键不好使,所以拆除按键板,发现是贴片开关按钮,取下后,按照曾经老师教的按键打值测试法,测试到回放键对地无穷大,经过排查原因,可能是板层断线。所以决定飞线搞定,下面是飞线完毕的样子!

在基地焊工没练好,献丑了。不过还是飞成功了

测试回放键正常,开始装机了!

装机完毕完美测试成功!到此此相机修复

网友A:
怎么飞线的 是回放键的正极  和线路板上的正极连接的吗

网友:
我是肯定没有学好。从来没有修过这相机!

网友:
进水会导致板层断线??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怎么飞线的 是回放键的正极  和线路板上的正极连接的吗

对的 跑线 就明白线路了

网友:
进水腐蚀板层很常见,特别是进水后电池没取下来的机器,更容易发生这种现象的。

网友:
顶楼主,飞线的事常干,但是修手机,相机还没有修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