跪求高手指点

楼主(2013-04-25):
帮我看下图中哪个是程序芯片?因为之前有个清华同方LW98屏坏了,正好今天有个HKC988A  把HKC屏换到清华同方上面,花屏,应该需要刷驱动程序吧,但不知道是哪个芯片 拆机刷需要哪个原件啊?还有就是那个程序上哪里能找到?谢谢,帮帮忙

网友:
这2个玩意买了到现在一次没用过,CAO   装B用的 嘿嘿

网友:
你上传的图片看不清啊,不过通常是8脚那个画有印记的,也就是左上角,左数第二个,25打头的那个芯片。

网友A:
有个 pm25lv010   还个24C1B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个 pm25lv010   还个24C1B

是哪个 哥们?

网友B:
直接在线刷不就好了

网友:
有HKC988A驱动程序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直接在线刷不就好了

有HKC988A驱动程序吗?

网友C:
24c18的是!!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24c18的是!!!!!

24C是吗?确定不?啊

网友:
pm25lv010。

网友:
在线不能刷吧!我是用1300B刷的,要能找到屏的型号和对应的芯片才能刷

网友:
买个RT809F在线刷,

网友:
刷好了吗?····

网友:
还是用那个带线刷的好 方便快捷

网友:
嗯,应该好了在测试

网友:
pm25lv010这个是,24C系列的是用户存储,里面是空的,不用管,必要了的时候需要清空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直接在线刷不就好了

在线怎么刷呢??我还没学过呢教教咯????

网友:
8个脚的芯片 自己看型号查下就清楚了,很简单的

网友:
是pm25lv010,,,,,刷这个。
,24C16是控制菜单芯片,,,没见过C18

网友:
好像是 左边 第二个小 八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