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开机CPU风扇转一下就不停了

楼主(2013-04-25):
在按开机就没反应了,要重新把主板上的电源插头拔掉,在插上去就可以在点开机又只转一下。 电源已经换过了,主板型号是磐正5P945L

网友:
楼主,你想说什么呢?

网友:
没没明白什么意思,好好写清楚。

网友:
看下CPU供电!

网友:
CPU供电电路短路,CPU自行保护

网友:
应该是cpu供电电路有短路,查12v和5v。3.3v 对地阻值。还有mos管和pmw芯片

网友:
把CPU供电插头去掉看还是转一下就停吗?

网友:
很明显主板有短路地方  造成电源保护

网友:
看楼主的意思是开机保护!

网友:
这个问题,有那么点难看懂啊~~~应该是CPU,查查CPU供电

网友:
应该是电容漏电

网友:
楼主,不给力啊。cpu查查

网友:
是主板保护了,把CPU供电的4线插头拔了再开机看看是否还保护,如果不保护了就是CPU供电短路

网友:
貌似是cpu供电问题

网友:
是短路保护!!!主板问题!!!

网友:
是cpu供电电路有短路,查12v和5v

网友:
应该是哪里开机保护了

网友:
cpu供电短路了

网友:
我也碰到这样的故障,但我是电源故障,换电源好了,只有拔了cpu 12V四针供电,主板就能加电。如果你换了电源还是不行就是cpu供电故障了。祝你好运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