9800GT 上驱动花屏进不了系统,不上驱动正常。

楼主(2013-04-25):
RT  一个三线小厂的9800GT 不带独立供电的显卡,装显卡驱动进系统花屏卡死,不装驱动正常,GPU  和显存都做过BGA,毛病依旧。没刷过BIOS。有没有遇到过这毛病的大侠,指教一二。十分感谢

网友:
可能是驱动不对,以前遇有过这样子,芯片是假的,不是9800的

网友(点评):
假心最多是装不上驱动,主楼都拆下核心和显存子,假心片不太可能吧楼主,可能还是第一次模显卡,也许心片看不清楚,看漂了

网友:
同意楼上的说法,但是极有可能是核心挂了

网友:
先加焊!如果不行显卡芯片挂了!

网友(点评):
你怎么知道心片就挂了,有那几个法子能确定心片就挂了,别人都以植过BGA,还用需要加焊吗,你告诉楼主,这是为啥子又要加焊了

网友:
这个情况一般都是gpu虚焊造成的,你用mats跑一次,看下报告就知道了。你说做过gpu和显存,为什么不在做之前跑一次程序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