换声卡芯片,更换声卡芯片的请注意!!!老手免进。

楼主(2013-04-25):
接到同行送来的一台笔记本
型号:HPv3500
故障:设备管理器里认不到声卡设备,导致没有声音。
经过拆机测量声卡芯片的供电,时钟,总线等都正常,确定是声卡芯片本身引起故障,马上找料版,找到很多一样的坏主板。心中暗喜:又捡到钱了(100元)。马上选了一个料板,用热风枪吹下声卡,进行更换。。。换好后胸有成竹的插上硬盘开机测试,发现能认到声卡了,嘿嘿(顺利过关成为书童,一切都尽在我掌握中,越来越接近秋香姐,今天的心情是大不同啊大不同!。。。。)接着安装驱动成功,开始播放音乐,????!!!!!怎么没声音啊??!!插上耳机还没声音!把插耳机的那个小电路板去了,还没声音!难道是音响坏了,赶紧换个通用的,还是没声音!。。。还有可能是这个芯片是坏的,再拆一个,如法炮制,结果又认不到声卡了,真是好事多磨啊。这个芯片也坏了,再拆一个如法炮制上去,结果从按下开关开始,喇叭里就发出声音,不过是机关枪的声音,不行啊。这些板子上怎么都是声卡坏啊,再找个外观比较漂亮的料版,再如法炮制开机测试还是认不到声卡,难道中间碰掉什么东西了,找个料版对比,发现没少。这次火了!直接去买了两个芯片,第二天到了,又换上这次是真的好了。

总结:难到hpv3500有烧坏声卡芯片的通病吗?错错错,这款笔记本声卡坏的很少,最终答案是声卡很容易被热风枪吹坏,其实在拆下其它那几个声卡之前本身也是好的,但用热风枪吹下后就坏了。写帖子的目的是,告诉大家换声卡芯片时,最好不要用热风枪,拆声卡芯片最好就从被面吹。如果从正面吹,芯片很容易就坏了。其它芯片目前没发现,就声卡芯片而言吧。

顺手的赏点分,好像给别人加分不扣自己的分。(我乃新手,鼓励一下)。

网友:
很有帮助,这些都应该知道的啊

网友A:
额 换过一个  倒是没吹坏  估计你运气不好额

网友:
   不错啊。  楼主。最后好了还是可以啊, 就是成本有点大了。

网友:
楼主枪法不好啊,呵呵,我们一般都是直接上风枪换的

网友B:
换声卡 100块 还这么乐呵??? 杯具啊···

网友:
还是风枪的温度有点太高了

网友:
很少换声卡的,换过一次没好,长见识了

网友:
,运气看来很重要

网友C:
是你风枪技术不过关,不能赖声卡

网友D:
和我一样,焊功不太过关的兄弟。呵!

网友:
没遇到过这种情况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额 换过一个  倒是没吹坏  估计你运气不好额

是有点差额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和我一样,焊功不太过关的兄弟。呵!

还真是的 ,焊功不过关啊 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是你风枪技术不过关,不能赖声卡

多谢前辈指点赐教 ,确实该练习 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换声卡 100块 还这么乐呵??? 杯具啊···

因为这是给同行换的,他们也要赚点,这块主板在淘宝才卖300块 ,如果是直接的客户就不是这个数了。。

网友:
是你的风枪温度太高了吧,我们换声卡都是用风枪没有这样的情况呀!

网友:
楼主风枪多少度啊?多久吹下来的?

网友:
不错  谢谢楼主分享  有涨了点经验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