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D630独显掉电不显

楼主(2013-04-25):
      一台DELL D630独显,一机电流到0.68掉电,触发到掉电历时5秒。掉电后可以继续触发,还是掉电,,,不装内存电流一样,各供电都有了,,论坛上看有很多人说显卡虚焊,南桥虚焊,显卡重置故障依旧,南桥加焊故障依旧,没思路了,,求指教

补充内容 (2013-4-26 16:04):
发现不装CUP红表接地,黑表量供电电感阻值才60欧姆,查出PQ56 PQ60 PQ61异常,换之,阻值恢复正常,但还是一样的现象,,没思路了,,没看有短路

网友(点评):
测内存时钟,电压!!!软启动故障!

网友A:
看这个跑码是不是连内存都没过啊?干下北桥试试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这个跑码是不是连内存都没过啊?干下北桥试试吧。

跑OO不知道是这机不支持不是本来跑这码

网友B:
查CPU工作条件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查CPU工作条件

呵呵   只知道有CPU供电,别的条件也不会查啊,,,见笑了

网友:
这个独显机器太垃圾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