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尔C600 不过CPU求助

楼主(2013-04-25):
今天收到一款海尔笔记本  型号C600  测电流0.38-0.45左右。拔插内存一样。拆CPU后电流0.25左右,测CPU供电大电感0.8左右。疑惑1。 1.5V供电被拉低,变成1.1左右。JP31.5V  拉低成1.1  PU5的5.6.7.8脚拉低成1.1V。pu5VIN 3.3V测为1.1V左右 。。。求解答 疑惑2 Q505D级被拉低1.1V左右。谁能答疑解惑?求助  新手。。。

网友:
测电流3.8-4.0左右。拔插内存一样。拆CPU后电流2.5左右机子还没亮就那么大电流???你那机子短路了 吧

网友:
不好意思 呵呵  0.。。。。嘿嘿   小数点点错了

网友A:
你这个电流是进北桥吧?把桥取下啦应该就电压就上去了,看看3。3V和1.5V去的同一个元件是不是南桥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电流是进北桥吧?把桥取下啦应该就电压就上去了,看看3。3V和1.5V去的同一个元件是不是南桥?

我又上传了个图  3.3V的来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