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有经验的高人电脑启动自检后死在VERIFYING DMI POOL DATA解决方法

楼主(2013-04-25):
电脑启动自检都正常,后出现VERIFYING DMI POOL DATA后,键盘任何按键不起作用,
拔掉硬盘和所有扩展设备,只留内存和CPU,在BOIS里把网卡关闭,可以正常启动,顺利进入系统,
只要在BOIS里,打开网卡就会死在自检后VERIFYING DMI POOL DATA,初步可以判定网卡已经挂了,为什么我安装独立网卡后,也出现同样的情况,都死在自检后VERIFYING DMI POOL DATA,试了好几个网卡,网卡都是新卡,都一样。
BIOS更新故障还是一样。
求高人指点

网友:
既然你都说网卡芯片挂了,你为什么不把那芯片取下,然后再加独立网卡呢,你不怕独立网卡和集成网卡同时用有冲突吗?

网友:
我在bios里把集成网卡已经关了,怎么还会起冲突

网友:
二康求结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