精英P4m890主板卡E9维修

楼主(2013-04-25):
一块精英的890主板卡E9不知怎么修了 刷bioss无果压桥也没有反应的 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的
有修过的高手帮帮帮忙啊

网友:
以前修了个这个,换bios整好的

网友:
应该是和bios有关系 多刷几个试试看!

网友:
跑E几一般就是和bios有关

网友:
刷了几个都不行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