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舟G31不触发及不跑码维修

楼主(2013-04-25):
   先上图片
故障描述:  加电无任何反应,拆机上工作台插诊断卡换个电源接上,诊断卡待机灯不亮,测量PICA14,电压0.  几V,明显不对赶紧断电,测量一下A14对地阻值10欧左右,看来是待机3.3有短路的地方,待机3.3去的地方不多,RTL8110SC一路,南桥一路,SPI芯片一路,去这么多地方,真不好直接判断,插上电源,看看有没有温度异常的地方,先摸网卡,不热,摸了一下南桥,烫待机就发烫基本上是它了,上机器拆掉南桥测量对地阻值正常了,插上电源待机3.3也出来了,拿个82801GG焊上,过程略去,上电
开机,诊断卡复位灯一闪无任何代码出现,大约过5秒左右复位灯又闪一下,还是不跑码!!!!!!!!!!!!测量一下主板基本工作条件吧,内存供电1.8有了,SPD3.3正常,北桥供电1.2总线供电1.2  南桥供电 1.5  1.05  CPU供电1.06   时钟电压正常,复位电压正常,  这看似都正常但是就不跑码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我这小心脏呀,冰凉,冰凉的        常规的该测量的都测量了,就是不工作,摸CPU也有温度猜测应该工作了,没有示波器,也看不出信号到哪了,只能用表围绕南桥测量一下各个供电吧,当测到一个电阻时还真发现了异常,上图片
画圈地方有一个8.2K电阻,一端连接待机3.3一端进南桥R4处位置,至于这个引脚的功能,得查82801GB白皮书才知道本人现在不知道这个引脚功能,请大家帮忙分析
画的不好请大家包涵,测量 到这个电阻时发现脱 焊,用烙铁补焊,再开机跑码亮机机了......

网友:
拆桥的时候把这个电阻碰丢了吧。细节决定成败啊

网友:
看了82801GB  R4  是空脚 NC

网友:
好像是RTCRST#,实在是看不清楚,找个ICH7的图纸对一下就知道

网友:
收钱是宗旨 好了就行 但维修一定好细心 不然就很麻烦了

网友(2015-12-07):
南桥旁边的822电阻有些是起到系统总线信号上拉作用的,具体要看本身脚位图。

网友:
同意楼上的说法。拆大IC的时候确实很容易弄丢小零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