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teway Nv40掉电

楼主(2013-04-25):
一开始可以进系统,一打开视频机掉电。然后在论坛里搜了一下,说是PC136不良,于是更换了一个台式机的1000uf,6.3v的电解电容换上去,结果一触发就掉电,考虑可能是电容量不够,于是在其他板子上找了2个和PC136差不多的电容并联装上去,测试OK,问题解决。
掉电

网友:
刚修了一台ACER 4935G的,和楼主一样掉电,按论坛上的方法,换掉CPU的电容就正常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