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C540/C640分屏

楼主(2013-04-25):
一台老机器戴尔C540,开机屏显示不正常,屏的右边有4CM左右宽度无显示,是黑屏,左边可以显示的部分分辨率不正常,是ATI的独立显卡板,而且高压板被改过,外界正常。由于动显卡风险很大,所以想请教各位有没有碰见过这种机器,遇到过这种问题吗。不到最后不想动显卡。

网友:
换屏试试,DELL的机子屏都有码片

网友(2013-06-08):
换屏线 试试

网友:
在不行 就得做显卡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