分析笔记本电池过压保护图纸实例

楼主(2013-04-25):
分析如下笔记本电路原理:
图纸可能不清楚,改天手给一张新图附上。
假设:BATT+为11V,AD+为19V;
正常情况:
(1)AD+经过PR174和PR181两个电阻分压得到5V;电池电压经过PR180和PR183两个电阻分压得到0.8V;
(2)查找数据手册TPS3803-01,SENSE的过压门槛值为1.226V,而目前0.8V小于1.226V,所以RESET输出低电平,简单说就是芯片3脚与2脚相连接地;
(3)低电平送到PD13,PD13截止,PQ52也截止;
(4)此时,图右端的AD+经PR173和PR176分压得到7.4V,一路送到PQ47,一路送到PR175、PR179,经PD12从2脚进入3脚输出并加载到PQ50的G极,继而PQ50导通,所以+3.3AL通过PR172被拉低接地;
(5)不会输出OV_BAT_ALART;
过压时:
(1)当芯片5脚电压超过1.226V时,芯片内部开漏输出,高电平5V;
(2)5V电压经过电路送至PD13,从2脚进入3脚输出(先不考虑二极管压降),高电平加载到PQ52的G极并其导通;并拉低PQ50的G极(使其截止)和PD12的3极到地;
(3)此时,AD+经PR173和PR176分压得到7.4V,一路送到PR175和PR179串联接地电路中,另一路送到PQ47;由于PR175两端形成压差,促使PQ47的E极电压>B极电压而导通,所以7.4V经PQ47一直向下走,再通过PD13的1脚进入,3脚输出,再通过PR184接地;但是PR184上端的高电平也会送到PQ52的G极,加剧它的导通条件,以此形成自锁电路;
(4)PQ48通过外部的上拉电压也会导通,BAT_OV#会被拉低接地;
(5)+3.3AL通过PR172输出高电平的OV_BAT_ALART;

无聊的人

网友A:
基地果然人才辈出啊。。。给兄弟一个小小的建议。有些三极管名字不对头。。。。。分析的不错

网友:
讯维的新学员都这么厉害了啊,分析的这么清晰。

网友:
老胡这分析的,果然到位,基础扎实,思维条理清晰。迅维的尖子生,319的光荣。

网友:
要向老大好好学习

网友:
基地出来的真牛,半桶水的我什么时候能这样呢?

网友:
这方面的资料真的很用。谢谢楼主了!

网友B:
少来,你也是319的牛人!你至少还有三板斧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基地果然人才辈出啊。。。给兄弟一个小小的建议。有些三极管名字不对头。。。。。分析的不错

哦,是了,刚才看了一下,有两个三极的名称给标错了。原图是对的,只是这张图是我自己做出来的,做完后也没有检查好。你也很牛,这些细节都看出来了。
一起讨论,一起学习!

网友:
最初的那种图纸有两个元件名称标错了,这张是改正过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少来,你也是319的牛人!你至少还有三板斧!

少来,你也是319的牛人!你至少还有三板斧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哦,是了,刚才看了一下,有两个三极的名称给标错了。原图是对的,只是这张图是我自己做出来的,做完后也 ...

呵呵  这么牛啊?自己做的图。。。。基地还教怎么作图吗?听他们说实地有BIOS填充啊 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楼主是为了表达你的技术吗?是什么主板的电路,上原图不就ok咯,还要好分析一点。

网友:
强悍啊    以后必定是大神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少来,你也是319的牛人!你至少还有三板斧!

有问题,查史册。史册上都有记载!!

网友:
顶星代工的海尔W66就是用的此电路,顶星的隔离电路修到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