过压保护(OVP)电路浅析

楼主(2013-04-25):
实地学员OVP电路分析,第一次发帖,如有纰漏,还请大家谅解 指正!

根据稳压管反向击穿原理 PZ5,PZ6,PZ7,PZ8,PZ9 只要有一路高于其击穿值,就会输出高电平,当高于0.7v时,PQ41 3 4 5脚组成的三极管导通,此时,PQ39 1脚被拉成低电平,由于它是PNP管,导通. PQ41 1 2 6脚组成的三极管导通,在此加速导通!个人理解双保险。而PQ38 1脚的电压肯定小于2脚,所以PQ38导通,从PD5过来的电压,由PR119  PR120 PR121 PR125串并联 分得的电压到PQ40 1脚, PQ40导通,SHDN# 为低   低电平关闭,起到保护的作用。

网友:
就是互锁电路,上次有个宝龙达的上网本也是这么设计的,不过他把主供电的电压也用一个稳压二极管与近来了

网友:
任意一路电压非常不正常时 才保护  差个一两V都不会保护的  但保护后就会锁死保护状态

网友:
这个不是老师发的作业吗?

网友:
第一次听说这电路,,

网友:
其实PQ40的B极就是直接由PR121,PR125分压来控制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