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二极管最简单的问题

楼主(2013-04-26):
二极管负极如果没有接地的情况下,B点的电压是几伏? 是5V嘛? 还是会形成压降,4.3V?

网友A:
这要看二极管是什么材料了。 一般压降0.7V 。  B点为4.3V。

网友:
硅管是4.3V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要看二极管是什么材料了。 一般压降0.7V 。  B点为4.3V。

没有接地会有压降嘛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确定有压降嘛?我听好多师傅说没有压降的。。

能跟我说说这个Q1三极管在什么情况下会导通,什么情况下会截止?

网友:
能跟我说说这个Q1三极管什么情况下导通,什么情况下截止嘛?

网友:
这应该是4.3V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