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M190WX1 (TL) (H1)白屏的维修

楼主(2013-04-26):
冠捷LM190WX1 白屏的维修 。   先查 后极无短路。再查VGH VGL VDD VCOM均无电压  怀疑升压芯片MAX17077坏 。更换MAX17077  故障排除。再测VGH30.7V电压  VGL-5.6电压   VDD12.3电压  VCOM5.3电压,都正常了。

网友(点评):
发表维修实例要求图文并茂。至少有维修物料的故障显示照片,发维修实例无实物照片的,一律不予通过

网友:
VGH VGL VDD VCOM

没修过,不知道上面这些都是什么意思。

网友:
下一次吧,这次顾客取走了,没的图可拍了。

网友:
也算可以了,能把信号标识写出来
不过这实例比较普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