哪位能帮我分析下这部分工作原理

楼主(2013-04-26):
哪位能帮我分析下这部分工作原理,Q282的G极一边接到了IO的相对针脚一边又接到了Q282的G极。我查了开关针已经到IO的针脚。IO也发送到南桥,南桥也返回给IO信号。IO另一脚也接到了PS-ON。这部分两个三极管起什么作用。

网友:
高电平导通,低电平无截止,是开关作用。

网友:
是EN的开启信号,高通低止

网友:
打错字,是低电平截止,PSON和SLP S3为高电平时,EN是低电平,当PSON在跳变为低电平时,EN为高电平。

网友:
前面是-SLP-3和-PSON 正常时事SLP-3和-PSON一个是高一个是低吧,EN信号为高。这个是开启什么了,求详图!!!

网友:
开机工作原理作用吧

网友:
本来就是这样工作的。    开机,  置高SLP S5和S3给IO   IO发出PSON拉低绿线    电源开始工作,发出电源好信号给IO   IO再发信号给南桥    就是发过来,返回去的。

三极管起的就是开关作用

网友:
呵呵。这两个馆是为了后面产生内存电压服务的。也就是EN  ps-On、 开机之后为低电平。q282 截止则EN 信号不接地。 为后面产生内存电压提供条件

网友:
是技嘉内存的双路供电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