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C的引脚怎么翘才好

楼主(2013-04-26):
亲们,你们平时EC的引脚怎么翘才好,用什么工具撬比较好,说说你们的方法

网友A:
刀片翘啊,或者表笔

网友:
直接镊子干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刀片翘啊,或者表笔

用风枪吹着再用刀片弄吗

网友:
用尖的镊子

网友:
最好的方法是用笔刀

网友:
刀尖挑。。我一般都用这个

网友:
风枪加镊子

网友:
用好点的镊子是最好的,镊子都不行的话就没什么好用的了!

网友C:
我一般不敢翘。控制不了力度。一下把脚翘没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用风枪吹着再用刀片弄吗

也可以..............

网友D:
用根细点的铁线从要翘起的那根引脚弄个小勾子穿过去之后 ,外面留的长些 再用风枪或者烙铁加热,一边加热一般轻轻的向起拉。熟能生巧。

网友:
我是用风枪把引脚的焊锡吹化,之后用手术刀翘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用根细点的铁线从要翘起的那根引脚弄个小勾子穿过去之后 ,外面留的长些 再用风枪或者烙铁加热,一边加热一 ...

我就是这样搞的,哈哈

网友:
风枪叫表笔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一般不敢翘。控制不了力度。一下把脚翘没了。

我也不敢敲,实在不行就用笨方法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用根细点的铁线从要翘起的那根引脚弄个小勾子穿过去之后 ,外面留的长些 再用风枪或者烙铁加热,一边加热一 ...

这个方法好,值得学习

网友:
用打针的针  中间有孔  加烙铁

网友:
手术刀+风枪 刀尖使用灵敏点

网友:
烙铁加手术刀

网友:
摄子用了好久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