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L400 电流0.8不动一例

楼主(2013-04-26):
触发电流跑到0.8停住,用示波器测内存AD线无任何波形,找到ADS#的测试点T0318无任何波形,刷个BIOS试试依然没任何反应,总之自己认为要查的都查了依然没有波形,陷入困境。终于看到了一点希望发现Q4204的第6脚轻微的有点痕迹对了下,正好是个螺孔的位置,难道是它的问题不管了加焊下再说,电流上去了 ,接上屏亮机心里终于可以放松下至于为什么这个SD/MS/XDDAT1会影响不走码,IBM的机器懒的想想也想不明白。

网友:
观察很重要,先不要乱搞,先看后动

网友:
是啊‘要是不先看好的话一搞麻烦更多啊,我有一次就是越搞越麻烦啊

网友:
其实有时候即使认真观察了 也未必看得出来。只有发现问题所在之后,实在搞得没头绪了,在出现问题的地方观察偶尔会有意外的收获。

网友:
IBM 的机器要求很严格的,只要有轻微的漏电就保护了!

网友:
螺丝孔位置的容易虚焊。。

网友:
螺丝孔地方容易虚焊??

网友:
呵呵   没听说过   螺丝孔那能虚焊

网友:
是不可思议啊,这个是xd卡的总线信号啊,怎么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