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4730Z电脑进系统要10分钟

楼主(2013-04-26):
ACER 4730Z电脑进系统要10分钟左右。在那个进度条那里一直走。要走很久才进去得到。进去用起都是正常的?这种咋下手修。系统已装装了很多次了。驱动不加也是一样。就在进系统那个滚动条那里一直走。请高手指教。

网友A:
1.换硬盘试哈(引导问题)几率较大
2.不行就刷bios(记得先备份)

网友:
看看硬盘  扫描有没坏道

网友B:
你把光驱拿掉试试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换一块硬盘试一下, 如果顺利进去了就是你硬盘的事 ,如果还要等10分钟,就是你主板南桥的事了,加焊一下 ...

硬盘换了。那只有压下南桥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把光驱拿掉试试!

裸机都这样。取完了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.换硬盘试哈(引导问题)几率较大
2.不行就刷bios(记得先备份)

硬盘换了。BIOS也写了。还是一样。

网友:
忘说了,最后一步,查外设,

网友:
我上次修了一个是,一个二极管坏了,进度条跑了一百多下才进去

网友:
你把CMOS 还原成缺省设置试一下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