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G43T-DM1 的板子刷bios黑屏了

楼主(2013-04-26):
现在用编程器刷进去,试了n个rom,有原来备份的,官方bios升级软件提取出来的,网上找的,都不行,第一次开机几秒后自停,自动重启后硬盘有读盘声音,cpu有温度,风扇正常,就是无显示,独显和板载都没有,各位高人帮我分析一下。

网友:
首先看它原来什么故障,也是之前刷机之前一样的故障吗?接过外显吗?关过显卡驱动吗?

网友:
用a341编程器连上spi接口刷的,校验全通过,主板没报警

网友:
DELL原装板的BIOS官方提供的是多个版本,你刷的话肯定不对,建议你以后遇到DELL的板子,最好备份下来。

网友:
原来没故障啊,原来接独显的,后来为了刷bios微码,修改了bios刷进去后黑了,买了编程器用spi在线刷回去不行啊

网友:
这个板好像独显装上去自动屏蔽集成显卡

网友:
各位高人看看啊

网友:
这BIOS真坑人   下个好的不容易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