奇迹呀!4200+断了3根针,还能用!

楼主(2013-04-26):
有一块4200+的cpu,上一次弄断一根针。心情郁闷在哪里扔着,以为用不了了。今天闲来无事,又拿出来矫正阵脚,期间又断了两根针。针脚矫正好之后,上机竟然能点亮,呵呵!
兴奋之余,咨询下高手们,这u还能用吗?

网友:
可以用,断针脚的可能接的是地线。

网友:
用网线里的铜钱把断的错补上照常可以用。不过没操作过还是叫熟练的人操作

网友:
理论上是能用的,你要是想挑战一下cpu接针也行。

网友:
掉针能用的正常,有许多脚都是一个作用的比喻 地 和VCC

网友:
非常不错,要的就是这个。

网友:
我的210也是一样

网友:
同意5楼的说法,我还见过775 CPU座子中间断好几根针还能正常用的~

网友:
VCC和VSS少几根关系不大 如果信号线地址线断了肯定没法用

网友:
我最近坏了两U,一块4000+,一块5000+,都是开机花屏,无法正常显示。然后5000+哪块,点亮温度其高

网友:
5000+ 4000+都是爱坏的U 建议楼主上机多测试 看稳定与佛

网友:
要看断的那几根针,

网友:
我觉得楼主运气好,断了三根还能用
我的775不小心弄歪了一根
直接就不亮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歪了就不能用了?不会矫正过来在用吗?

哈,当然板正过来了
难道还能扔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