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华同方锋锐K45A寻维修思路

楼主(2013-04-26):
一台独显锋锐K45A本本,板号TY640/TY040 Ver 0.4,CPU为T4200,待机电流0.006,触发后跑到0.8~0.9左右就掉电,从触发到掉电估计6秒左右。待机3M和5M都有,触发后量了一下主板上的电感电压,L68和L69是CPU供电,1.18V左右,L61是内存供电,2V左右,L95为5.5V,L93为3.6V,L86 1.6V左右,L85 1.1V左右,L48为1.18V左右,感觉电压有点偏高,打了一下电感的对地阻值,没有发现短路。将CPU和内存都取下后触发,电流在0.34~0.36之间跳了12秒之后升到0.8左右,过了8秒继续掉电。这种情况下没找到维修思路,麻烦高手指点下,谢谢!

网友:
如果不缺电压,就考虑北桥!

网友:
这台机器有点怪  以前碰到过一台 必须要按 开关键 旁边的有个键  再按开关键 才能开机。

网友:
有电压   再看看北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