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123A 和51123 通用吗?

楼主(2013-04-26):
   我知道51123能用待用,可是不知道51123A能用什么芯片带替有哪个大虾知道滴  告诉我吧!!~

网友:
没有试过!不确定

网友:
一通电待机一闪有3V5V  转眼一下就没了不知道是不是  系统供电芯片坏了手上也没有51123A,有谁修过这样的机子  哦这机子是进水的就是在系统供电这进了点水

网友:
通用放心带吧 ,但TPS51123和rt8223针脚完全一样但带上去无待机也许是外围电路陪着问题

网友:
应该可以吧  你查查图纸

网友:
谁 有Z485的  图纸 给小弟   在这谢谢啦  急急  急 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