测笔记本硬盘电路板(不接盘体)电机工作电压一直在跳动,最终为零,正常吗?

楼主(2013-04-26):
笔记本硬盘的电路板从盘体上拆下来,通电检测电机接口的电压(注意:此时没接盘体),四个引脚,其中三个引脚电压值一直在6伏和1伏之间跳动,十几秒后跳为0伏,另有一个引脚电压值跳动一会儿后,稳定在1.6伏或是1.8伏。

请问,
1、电压值一直跳动,最终为零正常吗?此时没接盘体
2、引脚电压为1.X伏 正常吗?
3、5伏电源接口测对地阻值为几百,12伏电源接口对地阻值数字表为1,怎么回事?

先行谢过。

网友:
硬盘电机是无刷直流电机,要是通一直稳定的电源就烧了。
笔记本硬盘是不用12V那组的,只用5V的电

网友:
楼上的说的对,笔记本硬盘只有5V供电,没有12V,所以阻止无穷大正常的。

网友:
首先,谢谢楼上两位。那第一个问题和第二个问题,哪位能帮忙解答一下。

网友:
1、电压值一直跳动,最终为零正常吗?此时没接盘体
2、引脚电压为1.X伏 正常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