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2.5寸250G笔记本硬盘电脑不认,准备换电路板

楼主(2013-04-26):
我是放在移动硬盘盒里的,突然不认了,硬盘盒亮电源绿灯。
后来把硬盘拆下来放硬盘底座,也不认,(完全不认,就连新硬件什么的都没有出现,好像没有插上一样)

怀疑是电路板坏了,准备换一个。

我想问下各位知道的老师,网上有的人说要换BIOS,有的人说不用换,到底是要不要更换?

买电路板的话需要相同的有哪些?
大芯片 ; 电机驱动;板号;这些之外还有吗?

有的人还说要条码相同,请问说的条码是指的哪个?

不知道怎么上传图片,这是我在网上找的图,能告诉下条形码什么的是哪个不?

万分感谢

网友:
补充一下,插硬盘底座的时候我电脑的硬盘指示灯会亮很久,出现个可移动磁盘符,但是点击会提示请插入磁盘

网友:
接入电脑主接口有何反应?

网友:
没有反应,设备管理器里刷新没有东西出来
如果是家里的笔记本通过光驱托架插电脑里也没有反应,CMOS里没有盘

网友(2015-09-01):
东芝硬盘换板还要改动什么吗 不知道有没有知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