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460 摔的 六分屏 求助 在线等

楼主(2013-04-26):
B460  摔的  内接六分屏带花  外接不分屏  但有的地方有一些绿色 红色的花    加焊显卡没用  然后以为主板掉点  拆下显卡 发现主板没掉点  但是芯片上掉了个点   植株上去没用   然后换了个显卡  现象还是一样  求助 在线等

网友:
有显存吗?

网友A:
多半还是主板问题  你换显卡后 现象一样你怎么不换个屏 看看呢? 也许都有点问题啊

网友B:
这样的话。可能是屏上面的问题了

网友:
换显卡后外接是否有变化

网友C:
看看上半部分啊

网友D:
以前碰到一个B460 也是六分屏 但是是屏线问题

网友E:
我也认为屏上部分问题,摔的东西要大范围的去找哦!

网友F:
换屏试试啊!排除屏和屏线的问题先啊

网友G:
先换个破屏试试,如果显示范围有二分一左右的话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多半还是主板问题  你换显卡后 现象一样你怎么不换个屏 看看呢? 也许都有点问题啊

换个显卡现象没变化   开始客户的屏碎了 换了新屏是六分屏 外接有花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样的话。可能是屏上面的问题了

开始客户的屏碎了 换了新屏是六分屏 外接有花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看看上半部分啊

开始客户的屏碎了 换了新屏是六分屏 外接有花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以前碰到一个B460 也是六分屏 但是是屏线问题

屏线问题 外接会出现花吗?  六分屏也有花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我也认为屏上部分问题,摔的东西要大范围的去找哦!

开始客户的屏碎了 换了新屏是六分屏 外接有花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换屏试试啊!排除屏和屏线的问题先啊

  开始客户的屏碎了 换了新屏是六分屏 外接有花   没现成的屏线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先换个破屏试试,如果显示范围有二分一左右的话。

开始客户的屏碎了 换了新屏是六分屏 外接有花

网友:
显存有着的,最天才修了一个华硕的,有一个显存上无值

网友:
外接也花的话多半还是主板问题!既然显卡换过那就搞搞显存三!还有就是主板上的屏线也多插两下三!或换根屏线看下!

网友:
摔的东西就不好说了,先量下显卡附近有没断线的 显存附近也要看看

网友:
摔的还是显卡掉点 的可能性大

网友:
还是换屏吧

网友:
LZ上有说到,遇到同样的问题,排线导致,但我个人认为不像,如果排线问题,外接应该不花才是,应该是显存问题。

网友:
在看看显存吧,

网友:
加焊显存试试啊!

网友:
我手上也有一个,加焊了显卡,没有用,还没有修好

网友:
显卡是不是掉点了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