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61黑屏

楼主(2013-04-26):
T61刚接的时候是灰屏 不显示字! 后做了显卡!外接好的本屏黑的 能看到屏亮就是不出字!

网友:
换显卡吧。。。

网友:
应该还是显卡问题。

网友:
换个显卡试试吧

网友:
应看一下开机电流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显卡有可能挂了,建议换个显卡

网友:
测下显存到显卡的阻值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