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管理芯片

楼主(2013-04-26):
cpu的电源管理芯片有个PG信号,它发出去给谁啊?还是有电源盒发出给芯片的,怎么给的啊

网友:
呵呵,是不是 啊

网友A:
这个PG信号发给南桥,南桥得到PG信号以后,发送复位信号给CPU。

网友:
我没有主板电路图

网友(2013-08-06):
主板是一点也不懂呢,不会修的说,慢慢学习吧,

网友(2013-10-20):
这个脚位的名称应该是:DRDY

网友(2013-12-16):
这个我也不懂哦,谁能说的详细一点哦?

网友:
谁能帮忙解释一下CPU供电芯片的工作原理啊

网友(2014-05-30):
PG脚是8脚发出过来的,发出应该是DRDY

网友:
CPU供电电路中的VID,PG应该在电源管理芯片PWM中测,用假负载测更快,它的工作条件有:VCC,VID,EN/SS,电源好PG等,如果以上条件满足,电源IC没有信号输出那么可以判断,电源IC损坏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个PG信号发给南桥,南桥得到PG信号以后,发送复位信号给CPU。

我见过电管芯片直接发给CPU,不经过南桥,芯片为ISL6312 37脚的PGOOD直接给CPU VTTPG,另外CPU PWRGD 是南桥发过来的,不懂是不是

网友:
高手请指教。

网友:
cpu reset是北桥发过来的

网友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491869-1-1.html
看此贴帮我解答,电源IC什么时候能正常输出,控制极没输出,除了电源芯片坏,工作条件没满足,场管损坏保护会不会没输出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我见过电管芯片直接发给CPU,不经过南桥,芯片为ISL6312 37脚的PGOOD直接给CPU VTTPG,另外CPU PWRGD 是 ...

CPU供电管理芯片的PG信号一定是进南桥的,有可能会分路去开启时钟芯片,它不会直接进CPU,而是由南桥或者北桥间接通知CPU。你说ISL6312的PG信号不进南桥,要么你这芯片不是CPU供电芯片,如果是,就一定要进南桥,不然南桥不会发出复位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CPU供电管理芯片的PG信号一定是进南桥的,有可能会分路去开启时钟芯片,它不会直接进CPU,而是由南桥或者 ...

isl6312电源管理芯片,如图
36脚EN脚是由谁发过来的,南桥吗,
37脚输出南桥吗,我测试过37脚有到CPU,(与带灯测试卡上的VTTPG点导通),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isl6312电源管理芯片,如图
36脚EN脚是由谁发过来的,南桥吗,
37脚输出南桥吗,我测试过37脚有到CPU, ...

EN脚是VTT_PWRGD来开启,这个信号是总线电压好信号,通常由VTT直接通过电阻上拉而得来,VTT电压1.2V。

VR_RDY,这个信号要经过两个三极管,转化后再进入南桥,会有VR_RDY字眼出来,这图纸应该是技嘉的吧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EN脚是VTT_PWRGD来开启,这个信号是总线电压好信号,通常由VTT直接通过电阻上拉而得来,VTT电压1.2V。

...

是的,是技嘉的

网友C:
学学远程课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学学远程课吧
远程课怎么报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