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2243bwx plus1灯管不亮维修在线求解

楼主(2013-04-26):
机型:三星2243bwx plus1
芯片:FAN7318故障:通电正常,但灯管点不亮(注:用的是测试灯管,不是屏上面的灯管),高压包换个新的故障一样,去保护一脚到地也点不亮灯管,电源板元件正常,主板正常。

网友:
看下ON信号

网友:
思路不清楚,你现在是没接驱动板,需要给高压板一个开启的信号工作的,高压芯片也不说是什么型号谁知道是不是一脚去保护,你得清楚 大家才可以帮你。

网友:
思路不对,首先你看看驱动板有没有工作,就是有没有开启信号,ON|off有没有3.3V电压。要是有的话就是高压板的问题,要是没有的话就是驱动板的问题。确定故障就好修了,高压的话实在不行,可以改高压板。驱动板一般就是程序的问题。

网友:
你各个电压都查了吗? 你换了高压条的话  要把之前的12v 短开

网友:
已修复,分别将L301和L302的第1脚与第2脚用导线连接,第3脚与第4脚用导线连接,烧机测试1小时测试正常,接下来进行长时间烤机测试。

网友:
那个ON 那个信号上应该有三极管导通截止。你用镊子给导通看看。

网友:
不知道楼主的这种做法为那般?直接找出问题会更安全吧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