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X82S触发不显

楼主(2013-04-26):
华硕X82S触发不显 电流上电上到O.4  O.9  1.0 1.1 0.9 1.0  0.9 这样跳变  就是不显示  在线求解决

网友:
显卡不过,华硕这差机子

网友:
如果外接正常呢  或者是不正常呢

网友A:
外接正常就换屏试,外接不正常就去做显卡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外接正常就换屏试,外接不正常就去做显卡。

谢谢指点  我去试试

网友:
谢谢你们指点  我是新手  终于解决了

网友B:
先加热显卡试试,再不行就植球重做,再不行就换显卡。

网友C:
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先加热显卡试试,再不行就植球重做,再不行就换显卡。

是显卡的问题  加焊下 就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吧

对  显卡的问题

网友D:
我的也是这问题,加焊显卡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的也是这问题,加焊显卡试试

谢谢指点  以确定是显卡的问题

网友:
问题已经解决了 谢谢各位的指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