跪求帮忙维修笔记本硬盘,珍惜资料舍不得丢啊!!

楼主(2013-04-26):
三星2.5寸 银盘 160g 板号BF41-00157A 硬盘号 HM160HI 坏了不知道是板坏了还是盘坏了,通电板一个部位发热,但盘片不转,里面很多珍贵资料,关键是孩子的照片,不知道能不能给看下

联系电话:13866831257

网友:
男人不要用到这个跪字,

网友A:
听下有没有轻微的吱吱响,没有的话就是板坏了,配板的话有点麻烦

网友B:
先找个一样的电路板换上去试试就知道了

网友C:
先数据恢复看看行不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哥们这个你不用着急,你这样说谁也帮你修不了,就算硬盘换了你可以用数据恢复软件恢复一下,基本上都能恢复 ...

现在是根本连上没反应,怎么恢复啊,估计是板子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听下有没有轻微的吱吱响,没有的话就是板坏了,配板的话有点麻烦

不响,估计应该是板子坏了,怎办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先数据恢复看看行不行

怎么恢复,都连不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先找个一样的电路板换上去试试就知道了

据说还得弄什么rom芯片,我也不会啊,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板子坏了你硬盘又没坏、丢不了资料的,硬盘坏了照样可以恢复。大部分都可以,你到底是要你资料还是要修 ...

硬盘无所谓了啊,主要都是资料
当然如果换个板子能好了最好啊,硬盘和资料都可以保住。但是可能对你很简单,对我无从下手啊,我应该怎么说呢?
发图片吗?

网友E:
最简单的办法,就是找专业的数据恢复公司。
如果,想自己处理的话,可以先看看板上的保险是不是坏了,保险没坏的话,就要找一样的板换板,换BIOS,很多时候,换了板也不行的话,就要处理固件。
所以,简单的你可以自己找板处理,复杂点,你自己是处理不了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最简单的办法,就是找专业的数据恢复公司。
如果,想自己处理的话,可以先看看板上的保险是不是坏了,保险 ...

专业恢复公司啊哥,我知道啊,都是几千块钱得要,狮子大开口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资料是肯定丢不了的,数据恢复能恢复出来。如果你有相同的主板就换上,没有估计是不行的

我也不是专业贩卖硬盘的,没有啊哥,那咋办?

网友A:
三星的ROM集成在主控里面,坏了板子比较麻烦。目前好像就PC3000 UDMA能搞,好几W一套,你还是自己掏点钱弄弄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三星的ROM集成在主控里面,坏了板子比较麻烦。目前好像就PC3000 UDMA能搞,好几W一套,你还是自己掏点钱弄弄 ...

晕,摊上大事了

网友:
数据恢复难度也大哦

网友:
恨只有恨當初貪便宜选三星
若选希捷自己动手配板
做恢复容易得多

网友:
你又认为资料重要,又不想花钱,这种好事怕是落不到你头上了....

网友:
平时我重要资料都是双备份的,尤其是全家数码照片的,我也很楼主一样吃过这样的亏

网友:
重要的资料,你想保住就去找专业人员恢复,花钱省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