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ST320硬盘MHDD扫描正常不能复制文件

楼主(2013-04-26):
一复制文件就停止响应,但是用MHDD扫描没有问题,DOS复制文件也不行,最好的情况是复制3个文件就不响应了。

然后就必须关机再开才能再访问硬盘。

网友:
固件问题,你没有工具搞不了。

网友:
ST固件门……要专业工具才能导里面的数据……

网友:
有点像希捷的只读故障或者CE LOG报错,要处理固件才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