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60不触发

楼主(2013-04-26):
    是isl6237的待机芯片   vin  19v
  vcc 1v
ldd   pvcc 5v
boot1 2 1v
en_ldo 9v
en1  2  2v
   师傅们看看还要什么条件

网友:
ref 为2v   芯片pdf

网友:
7脚有电压吗?

网友:
有5v   上面打错了  7脚ldo  写成ldd了

网友:
换过了吗
上次我也有一台就换好了!

网友:
换个芯片看看。不行再查。条件我感觉都差不多了。

网友:
换个芯片可能会好,还有你查一下后极

网友:
查哪  能不能说具体点

网友:
芯片换了    vcc变成5v  boot1  4.7v   boot2 4.2v
   但是3、5v还没出  ,  还要什么原因